东芝M803一开机大电流

楼主(2012-12-03):
今天接了一台东芝M803的机器,待机是以0。005,一开机就一下子到变到5A 多,是那里出了问题,有修到过的吗?知情者告知一下谢谢。

网友:
待机微短路,触发后大电流,先查待机短路吧

网友:
还用问啊,肯定是大短了

网友:
肯定是大短路呀,量呀

网友:
待机正常,后级有大短,拆后量大电感

网友:
待机正常,后级有大短路现象。

网友:
这是大短一般为某个上管或者滤波电容击穿引起的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CPU坏了

网友:
后极大短咯

网友:
分组供电,cpu供电有短路

网友:
有短路了,重点看一下3V5V供电是不是短路了

网友:
这问题已经搞定了,CPU下面有一个二及管坏了,谢谢大家/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