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310-332不触发维修---已修复

楼主(2012-12-03):
其他不说了,就挑重点说吧,开机键有3.3V,3V 5V电压正常,待机电流正常,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,但是95脚有电压跳变,而91脚无信号给南桥,说明问题还是在EC上,EC是 WPCE775LAODG,测量其工作条件,晶振工作正常已启振,+3VPCU供电正常,95、97、91、85、104脚都有3.3V电压,97脚无电压(正常板子上测量后属正常,开机后才有3.3V),BIOS刷过,故障一样,EC换过,故障也一样,点根香烟,想想,哦~~~~,那这机子是睡着了,那就叫醒它吧,开始检测休眠功能是否正常,93脚LID591# 是休眠功能,正常待机应该 是3.3V,测量是0V,靠,真睡着了,这个电路很简单,除了EC坏那就是MR1坏了,EC换过可以排除,测量MR1    1脚有3.3V,3脚接地,2脚应该可以输出3.3V,可它没有,换吧,料板上拆个换上,OK了,加电了,装上CPU,LOGO来了,好了,放着明天装机吧。

网友:
什么情况会导致那MR1坏的啊。。。还有这个坏了都有哪些故障表现的呢。。。请指教。

网友:
短接1,2脚行吗

网友:
休眠了啊,我有L310不加电的看看是不是也是这个坏了

网友:
前些天也修了一个因LID引起不加电的机器

网友:
休眠也是触发条件之一啊

网友:
MR1是怎么工作的呀,没有控制极吗?

网友:
屏幕盖下时,有个吸铁石靠进MR1时2脚就为低电平,相当于说这机子屏幕一直是关着,你说能开机吗?

网友A:
屏幕盖下时,有个吸铁石靠进MR1时2脚就为低电平,相当于说这机子屏幕一直是关着,你说能开机吗?
我们以前不是修过很多ASUS F8机子不加电吗,就是休眠开关坏了是一样的原理。一个是机械开关,一个是磁场开关。

网友:
要是找不到那个MR1

网友:
嗯,楼主不错啊,够分析到位,思路也很清晰的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幕盖下时,有个吸铁石靠进MR1时2脚就为低电平,相当于说这机子屏幕一直是关着,你说能开机吗?
我们以 ...

这个MR1怎么看都像MOS管,可是怎么没有G极呢,而且还接地,这就是磁场开关吗?MR1的上部分是磁铁,当屏幕合上,就等于高电平,截止,2脚变为低电平,反之,高电平,是这要样吗?

网友:
不对,应该是合上屏幕,2郐低电平,休眠,打开屏幕,2脚高电平,唤醒机器,这样吧,但是还是不理解MR1的工作原理

网友B:
楼主,照顾一下新手,把图纸上传一下,我都不知道91.95是什么信号,为什么去查他们,,,谢谢

网友:
看了这个想起很多时候都忽略了它

网友C:
直接去掉也可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照顾一下新手,把图纸上传一下,我都不知道91.95是什么信号,为什么去查他们,,,谢谢

这个图纸本站有的 我给你连接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89265-1-1.html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直接去掉也可以吧

直接去掉不可以,这样的话2脚就没电压了,那就处于休眠状态了。是不能开机的。

网友:
这么顺利。。牛人啊。看来以后EC条件正常后不要乱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去掉不可以,这样的话2脚就没电压了,那就处于休眠状态了。是不能开机的。

2脚不是连的一个电阻吗

网友D:
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下次遇到不触发的也多一种思路了,谢谢楼主分享!
顺便和3楼同问下,直接短接1、2脚可以吗,如果可以,这样是不是就没有待机功能了

网友:
受教了,能不能直接把1与2脚直接连起来的??

网友:
原来还有这种造成不开机的。谢谢楼主。。。学习了

网友:
MR1一般在什么位置,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,长啥样呢?

网友:
MR1 一般在B壳内有个吸铁石垂直下来的C壳对应的MB(主控板)上,物理形状跟3脚MOS管差不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下次遇到不触发的也多一种思路了,谢谢楼主分享!
顺便和3楼同问下,直接短接1、2脚可 ...

是的,1  2脚短接,当屏盖下后,机子是不会待机的,在客户不知道的情况下,放进了包里后果很严重。

网友(2014-04-12):
MRI是个位标吗? 在哪里啊 没找到那个东西,求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