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驱动板无反应

楼主(2012-12-03):
优派A902 19寸正屏液晶,本来接电面板灯可以亮绿灯或者黄灯的,有时一闪一闪,屏不亮,反复按几次开关机键后没反应了,怀疑电源有问题,拆开检查才发现电源板输出电压过高,两组电压分别为21V和11V,还跳变,看电源板上面标的供给驱动板的电压明明是5V,于是修电源板,现在电源板两组电压稳定是5.12V和14.88,应该算正常了吧,5V经驱动板1117转换后测有3.3V和1.8V,开关键有5V电压,可是就是不亮灯不亮屏,按开关机键没反应,板子通电冷冰冰的,好像完全不工作,不知道哪里出故障了,电源还会修点,驱动板一点都不会,连工作原理都不明白,望大师们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:
(发现电源板输出电压过高,两组电压分别为21V和11V)电压真的太过高了21V正常是12V 11V正常应该是5V 5V是供给驱动板和屏的 5V变成了11V可能驱动板已电压过高烧坏了 顺着驱动板5V跑跑线测测有没有短路或开路吧!实在不行要改通用驱动板了!

网友:
3。3V 1。8V芯片供电都出来了!!不开机开关板没有问题的可能MCU烧坏了 换个MCU写下程序看下吧!

网友:
一看。。。后摸。。。在测。。。。说着容易做着就难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买一块板直接换上。

网友:
换按键,刷个程序试试

网友:
如果对原理不熟悉,建议更换驱动板。由于原来是电源电压过高,MCU可能异常已经损坏,你也可以购买写好程序的MCU进行更换。

网友:
这样的我就只直接给换了,修的成本大于换的成本

网友:
直接换板了  驱动板去研究多费时间

网友:
上电看看ON/OFF信号有没有!

网友A:
先测一下屏坏了没有。

网友:
那个四方的MCU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测一下屏坏了没有。

屏没坏,用其它驱动板试过能显示,现在我没接屏来试,电源灯都不亮。

网友:
测一下驱动板上的连接 按键的小电容 上面是否有电压

网友:
断开高压,修驱动板

网友:
把驱动板拆了,强制点亮灯关看看。是不是一闪一闪的

网友:
是我会先测下,开关动作时看一下ON/OFF信号如何,如果没有动作,驱动板肯定哪里出问题了,单独点亮灯管,再接上信号,看看有没有反映,估计也没什么情况。如果能刷的话,应该可以修复,否则不如换板了

网友:
通电ON、OFF没电压,点灯管驱动板也没反应,强加ON5V电压也没用,不会刷什么程序等,放弃了,有块17寸液晶的板子装上去可以正常显示,打算改造了,谢谢各位指点了。

网友:
电源板修好了,直接改通用驱动板呗,最迅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