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新手,为什么我测的CPU旁边的三级管电压为12V呢?

楼主(2012-12-04):
我是新手,为什么我测的CPU旁边的三级管电压为12V呢?CPU电压不是0.8V到1.7V吗?请大家指教!谢谢!

网友:
那是CPU供电上管的输入电压,12V是正常的,CPU电压是测量供电下管的D级,不是测上管供电的D级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不是三极管,而是场管。

网友:
二楼说的对,CPU旁的不是三极管,而是场效应管。CPU供电是电源芯片控制上下管交替导通和关闭来实现的

网友:
芯片维修,电子基础要打好

网友:
楼主先把电子基础搞好
最起来认识是什么元件
如何测量

网友:
电子基础知识要加强呀。

网友:
楼主还是学好基础在修版吧

网友:
MOS 管 上下管  先区分下上下管的测量就懂了

网友:
这个是给BOOT供电的   应该是的

网友:
那是场管不是3极管,两个管一组,pwm电路楼主好好学习吧!

网友:
首先,建议楼主放下表笔,坐下查一下相关的电路基础知识。再都CPU供本身就是由12V转换得来,你测到供电来源处也就是MOS管的D极的话,12V一般来说是正确的。0。7-1。8测量点是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。最简单是测电感脚。也许楼主跟本就没有测对点

网友:
12V电压经过降压之后的电压才是CPU的工作电压

网友:
想要修板,基础一定要打好啊。  那是场管不是三极管。

网友:
非常多谢各位大侠的指导。非常感谢!我是新手,正在学习电路基础呢!所以想在结合实际主板同时进行研究!各位的指导对我很重要!之前我是空板没有上CPU测的供电,电感,电容,场管我都没了,只能测试到12V的电压,现在明白了,不上CPU或是假负载,主板测不出供电的!谢谢!

网友:
12V是上管的输入电压吧!呵呵……楼主肯定是搞错地方测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