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、感激

楼主(2012-12-04):
技嘉GA-945-S3(5VDUAl产生):有些模糊,还望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理,谢谢!!!

网友:
KA393D:
8脚主供电输入,2脚电压与3脚电压比较,6脚电压与5脚电压比较,分别对应两个独立的输出:1OUT与2OUT1
当1IN+/2IN+大于1IN-/2IN-时,1OUT/2OUT输出高电平
当1IN+/2IN+小于1IN-/2IN-时,1OUT/2OUT输出低电平

是这种原理吗?

网友:
是的,就是一个比较器, + 比- 高就输出高

同意楼主: 5 反对楼主: 5
谢谢了~~

网友:
这是一人与门电路
当U17A,u17b,Q5同时输出高电平时,5VDUAL输出,1_5LEVEL和VTT_LEVEL不输出。
当U17A,u17b,Q5任意一个输出低电平时,5VDUAL不输出,1_5LEVEL和VTT_LEVEL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