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东芝M500内存槽有一个不能用

楼主(2012-12-04):
东芝M500内存槽A槽能用,B槽不能用,B槽一插内存电流跑到0.7就不动了,两个槽一起插电流也跑到0.7就不动了。只插A槽能开机

网友:
原来没有用过B槽

网友:
那个好像是北桥的问题   我上一次就是怕弄坏了  就没有搞 就只让客户用一根条子

网友:
内存是单通道的话是槽的问题,双的话是北桥也有可能是槽的问题。

网友:
模坏了,或北桥有断线,用打阻卡看下

网友:
周边的电容查一下

网友:
用洗板水洗一下内存插槽看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