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led屏的led灯供电是直流电还是脉冲电压?

楼主(2012-12-04):
另外请问led灯的连接线是怎么定义的?

我拆了一些led屏,发现都是五六根细线+一根粗线(或者叫宽线)

网友:
直流恒流,电压自适应。

网友A:
应该是有一个类似高压条的东西升压后才能点亮那些LED灯

网友B:
细线应该是控制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有一个类似高压条的东西升压后才能点亮那些LED灯

升到多少电压?

led灯条上的led应该是分组串联的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细线应该是控制线。

控制什么呢?

通断?亮度?

网友:
直流的,电压好像都不一样

网友:
有的是27V 有的40V 有的还100V

网友C:
这种接线法仅适用于下图中的9P LED灯条

图中的LED灯条是由42颗LED灯珠,其中是7颗灯珠
串联为一组,共6组,9P定义:++空------

网友:
“宽”的线多是供电,由电感或电荷泵升压产生数十V电压,“细”的线多是控制,有几根“细”线就有几路并联,各路内部又有若干只LED串联,一只的点亮电压约3V,所以你19V点不亮很正常。

网友:
细线是直接进专用的芯片,由芯片控制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接线法仅适用于下图中的9P LED灯条

图中的LED灯条是由42颗LED灯珠,其中是7颗灯珠

你那是多大的屏用的?

看起来功率不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几根线是怎么个情况?我在宽线和细线之间加19v直流电压,led没有一个亮的。

一般7个led为一组恒流供电,14寸屏有6组或7组,所需供电22v左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接线法仅适用于下图中的9P LED灯条

图中的LED灯条是由42颗LED灯珠,其中是7颗灯珠

我就是这样接的,可是不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那是多大的屏用的?

140         LG的屏

网友E:
论坛不能删回复,下次只好不回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论坛不能删回复,下次只好不回了。

为什么不回了?

我很感谢你啊,

我把那个灯条拆开看了,是每9个为一组的,给27v电压就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