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cr23g 自动关机 开机后硬盘无自检

楼主(2012-12-04):
sony cr23g 使用过程中不定期自动断电关机,关键是手动开机后硬盘无自检,跟正常关机的一样.而且,手动强行关机再开机后,硬盘有自检的.换了软件,和电源软件模块的板子,还是不行.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估计还是还从硬盘入手

网友:
硬盘取下换一个

网友:
硬盘也会导致本本自动关机吗?

网友:
自动断电关机一般应该不会是硬盘,可能原因,电源,主板.不知道系统是哪个,关掉蓝屏自动重启的选项看下,关机前是不是蓝屏了.如果蓝屏了,还有可能是内存.

网友:
不蓝屏的呀

网友:
还是没头绪呀.求高人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