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1A开机1分钟掉电 PQ11PQ39电压跳变问题

楼主(2012-12-04):
待机状态下PQ11的5678脚,PQ39的5678脚的电压都一样,14V-16V跳变,每隔将近1分钟掉到0V或7V,只是一瞬间。
而且断开了PQ13或PL4、PC41,挑开了PU4的12、13脚,还是一样有电压,这个电压哪里来的?

PJ12上面无元件,待机的时候,2边都有电压,是导通的。拨掉供电后,2端不通。

补充内容 (2012-12-11 12:08):
把PQ11和PQ39换了。电压稳定了,但现在笔记本卡在LOGO界面,按键盘无反应。
以前是加电1分钟左右掉电,现在换了PQ11 PQ39,是三分钟左右掉电。但键盘没反应了,怎么回事啊。

网友:
这个电压不稳,查查后级还有短路

网友A:
看看仁宝的点火回路,这个板子不难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仁宝的点火回路,这个板子不难修的

我是新手啊。能不能具体一点,从哪里测?

网友B:
PQ11和PQ39这两个场馆检查过了吗?我修到过,PQ11坏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Q11和PQ39这两个场馆检查过了吗?我修到过,PQ11坏了!

PQ11拿来,5678脚电压还是有跳变。故障依旧。
分别测PQ11的123和4,5678和4,都无短路漏电。

网友:
那换主供电芯片  看看

网友B:
PQ39和PQ11侧过吗?是好的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PQ39和PQ11侧过吗?是好的吗?

PQ39和PQ11都拿下来测了。
用二极管档,第四脚与其他脚阻值无穷大。
5678脚与123脚,正向525左右,反向无穷大。
是不是就没问题?

网友:
图看不清呀!能放大点就好子

网友:
B+的电压有没有在变

网友:
0和7V的话明显是后级短路,PJ12连起来,上电烧鸡,哪烫换哪里

网友D:
是集显还是独显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PQ39和PQ11都拿下来测了。
用二极管档,第四脚与其他脚阻值无穷大。
5678脚与123脚,正向525左右,反向 ...

场馆应该是好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集显还是独显啊

独显的。不插独显也是1分钟左右掉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场馆应该是好的!

我把PQ11和PQ39都换了。电压稳了。现在是3分钟左右才掉电了。但卡在LOGO界面,按键盘没反应了。

网友:
估计还是电压点不正常引引起

网友:
PD10 11拆了看看。。

网友:
现在就是死机了!你查查资料看看再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