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扫描

楼主(2012-12-04):
前天客户要求上门,问题是开机蓝屏重启,但是我进bios,没问题,然后用MHDD扫描硬盘,扫描到百分之1点几就死机,后来就直接跳着扫描,从百分之0点几跳到百分之10然后又跳到百分之20,请问是什么问题。求解

网友:
其它硬件问题吧,硬盘拿到其它机上扫下。

网友:
mhdd里面不是有扫描的同时也修复硬盘这个选项吗?扫描时修复了吧!

网友:
{:4_115: 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我昨天遇到一个跟你差不多。刚去时开机提示文件丢失。。。然后我用U盘打算做系统可是进不去PE,黑屏光标一直闪烁。把主机带回店内取下硬盘挂在我机器上格式化C盘 GHOST系统完毕后关机,再挂他电脑上还是不启动。。。。。。最后跟客户商量全盘格式化 ~~ 一切OK !

网友:
硬盘问题吧.

网友:
MHDD扫描?没遇见过会跳的!

网友:
有可能是主板上硬盘接口的问题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硬盘啊   应该更主板没关系  硬盘固件坏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