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风枪吹元件时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2-12-04):
热风枪吹主板上的元件时经常把旁边的塑料插槽吹化。怎样解决呀?

网友:
阻热胶带

网友:
用东西把易熔件隔开试试

网友:
加水的纸巾,屏蔽罩等等减少热量

网友:
买一个阻热的胶带,把旁边帖子起来就可以了
一般做BGA用的哪种

网友:
茶色耐高温胶带,铝萡胶带都可以

网友:
贴铝箔胶,距离太近的就多贴一层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也不知道怎么弄,现在明白了

网友:
简单,贴锡箔纸,隔热胶

网友:
做BGA用的锡箔纸或者用湿纸贴巾也可以

网友:
谢谢各位朋友支招。

网友:
嗯,好方法,学习了!

网友:
看来我还是需要多学习啊。

要不将来买了热风枪,不懂这些就麻烦大了。

网友:
         锡箔纸湿纸贴隔热胶屏蔽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