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驱不出仓的最佳解决方法

楼主(2012-12-04):
一般遇到这类情况多要换皮带解决,但往往一下找不到合适的,笔者用的方法是:先捅出片舱,取下皮带,找一自行车气门小胶皮管剪下约2毫米一段,用医用弯头血管钳撑开套进小皮带轮,再将皮带复原就好了,都不用拆下光驱,即便小胶管老化也会黏黏的增加摩擦力,可以应付很长时间。

网友:
直接用烙铁点烙那二个轮子,皮带套上,ok,百试百灵。

网友:
能详细教教我吗  大哥  ,这个我真不会,我都是换光驱了,怎样点啊

网友:
能出个详细教程吗。。。!

网友:
涂点松香水

呵呵

网友:
光驱不出仓皮带松了是一       这个方法挺好     也可以把光驱舱的那个跑道上搞点黄油  减小阻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