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5 AMD的机器ATI独显 开机不亮

楼主(2012-12-04):
今天接到的机器   拿过来一看   机器被摔得不成样子了   屏轴被摔断   整个屏都掉下来了   屏线直接就从机器里拿出来了    屏也碎了  问题是  机器开机 电流到1.2A然后就以0.1A的速度上升  上升到1.3A就不动了    从做过显卡和北桥   故障依旧  请各位大神指点

网友:
摔过的电脑你也敢做桥,做显卡,死刑吧,

网友:
我敢肯定桥跟显卡都掉点了,

网友:
摔的机子可能有小件摔掉了 还有就是把桥摔了 下面可能掉点了  焊一下起不了什么效果了   你还是仔细的勘查下

网友:
可能桥下面有掉点了,这种电流变化可能是不跑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