激打电源板一个元件不知道是啥,朋友们请看一眼,谢了

楼主(2012-12-04):
还是三星ml4500,昨天全部拆开跑线路,看到电源板上有一个黑色四脚元件,感觉是个光电控制元件,中间一个开口正好对着出纸处一个传感器元件,代号op501,具体还是看图吧。

网友:
这是什么元件?起什么作用,我想通电测量主板几个点的电压,板子不能按原来位置装好,这个传感器将不起作用。

网友:
这个是光电传感器

网友:
这个是光耦。。。。速印机用得比较多的一种,要有东西阻断光束就会导通,类似三极管

网友:
这个就是光耦
中间会有机械物体去不断的接触

网友:
光电传感器,检测你的打印机是否开盖的(盖子的对应地方肯定有个塑料的突起,挡光的)。HP和CANON的一般是用的行程开关。

网友:
完全认同

网友:
就是光电传感器

网友:
楼主自已都说出答案了还来问..

网友:
谢谢各位,正在研究它的电路图,初学见笑了

网友:
光电传感器

网友:
都没见过,不知道是什么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不知道怎么检测它的好坏吧?

网友A:
您说的很对,开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,感觉是光学元件,经各位朋友指点才明确知道它的正是名字,但还不晓得具体原理,哪头发光哪头接受,不知道具体参数指标以及工作过程。

至于维修就得会测量判断好坏,我真是不会下手呢。您给个指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您说的很对,开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,感觉是光学元件,经各位朋友指点才明确知道它的正是名字,但还不晓得 ...

我也是菜鸟一只
不过这东西应该也就一LED加一光敏管.

网友:
位置传感器。

网友:
如果你想拆下板来测,随便拿个不透明的塑料片挡在它中间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