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问题

楼主(2012-12-04):
      硬盘前几G有坏道,好的,删掉前几G的分区,把活动分区做到后面,用GHOST做系统OK。现在的问题是用U盘的“从本机硬盘启动”就可以启动系统,但在BIOS里直接设置成硬盘启动就提示找不到系统。我现在的解决方法是用安装版系统盘再装一次系统,等复制完文件重启电脑时进入PE系统改BOOT文件。想问下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让我省下复制文件的时间。这个问题我本来是发在硬盘维修版块的,但那个版块都没几个人,所以在这个版块再发一次,请版主原谅!

网友:
没有其他的方法了

网友:
还没有发现 如果硬盘真不行了 换吧

网友:
用PE工具重新引导

网友:
这个真没见过,理论上来说,分区只要激活了就能自启动,对了,你有没有更新硬盘的MBR?

网友:
  重新引导MBR

网友:
分区激活了没有?

网友:
激活主分区,更新MBR.按道理应该可以启动,如果不行,说明零磁道有问题.换吧

网友:
分区后倒是没有更新MBR,好吧,有机会再分区后试下FDISK /MBR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