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T31不触发,已解决

楼主(2012-12-04):
昨天接了一台明基T31,不通电,待机电流0。04,没修过这个机,不知道这种电流是否正常,只好拆机会诊了,拆机一测3V,5V都正常,EC电压也正常,最后怀疑是EC资料出错,在网上找啊找,就是找不到EC,就只有BIOS资料,没办法了,准备打电话和客人说烧的芯片太多了修不了了,最后在装的时候突然摸到板有一个地方有点热呢,于是就仔细看一下,原来是3V电压那里热,最后看到一个小电容有点发黑,就把它干掉,哈好了!

网友:
楼主这个机是不是电容短路,引起的不触发,这个情况我们在sony的机上也遇到过

网友:
是的,是一个小电容的,只是轻微短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