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G41 求助 内存不过

楼主(2012-12-04):
故障:跑D3   内存不过。
维修经过   刚开始检测卡跑00之后刷了BIOS就跑D3了   换了几个内存都无果,内存工作条件也测了   VDD1.72     VTT0.8几  SPD3.3  CLK0.72  CKE0.92    MD  MA  都有0.几V的电压     真是没办法了   它就是不过去

网友A:
BIOS 问题  刷BIOS 试试 一般内存条不过 都是BIOS 问题导致

网友:
换个BIOS程序刷下,

网友B:
BIOS可能不对,换个

网友:
系统管理总线应该是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 问题  刷BIOS 试试 一般内存条不过 都是BIOS 问题导致

你有着BIOS吗?兄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可能不对,换个

还换个BIOS    BIOS供电正常哦

网友C:
是一开始就是d3还是跑到d3?

网友D:
就算有功电,bios还是会引起不跑内存,但是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,几率不大,还是建议换一个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一开始就是d3还是跑到d3?

CPU过了    就是卡内存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就算有功电,bios还是会引起不跑内存,但是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,几率不大,还是建议换一个bios试试

BIOS换了没用,BIOS程序是刷的官方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     北桥的话   内存那里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我都测过    电压都是一样的   对地阻值也是一样的  没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BIOS换了没用,BIOS程序是刷的官方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     北桥的话   内存那里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我都测过 ...

对地阻值应该是测南桥的亲。。。再多换几个内存吧,最好用客户自己的内存,有些板子调内存

网友F:
压北桥看看能不能跑过去,不行,就再找个BIOS刷一下

网友G:
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没完全查完  VCC-DDR  VTT-DDR  VCC-SPD VREF    SMB CLOCK  119   SMB DATA120

网友G:
系统管理总线时钟和数据的电压值分别是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对地阻值应该是测南桥的亲。。。再多换几个内存吧,最好用客户自己的内存,有些板子调内存

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北桥提供的好不好   是我搞错了  亲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压北桥看看能不能跑过去,不行,就再找个BIOS刷一下

压了,不行   BIOS也刷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没完全查完  VCC-DDR  VTT-DDR  VCC-SPD VREF    SMB CLOCK  119   SMB DATA120

VCC-DDR  VTT-DDR  VCC-SPD   这三个是不是   1.8V  0.9V  3.3V   后面怎么还有一个VREF这个也是参考电压我知道   咋又两个参考电压的撒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系统管理总线时钟和数据的电压值分别是3.3V

这些都查过   正常

网友:
测下内存总线,看看有没有空焊的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