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ADVENT这块板的配件 有的联系下好吗

楼主(2012-12-04):
这块板的硬盘和主板的连接线,

网友:
没有哦  有送你一条了 哎

网友:
线应该不多吧    可以飞线试试   不行的话去掏宝看看

网友:
看看板号然后去买不就行了

网友:
都不是啊楼主,线接起来不是很麻烦吗,淘宝上也找不到这个型号的,ADVENT

网友:
这个型号 找找同类 清华同方 TCL 海尔的主板 看看和哪个一样   我见过 海尔 和同方 是和这个牌子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