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0 不亮机 拔掉CMOS 电池亮机

楼主(2012-12-04):
IBM T400 不亮机   拔掉CMOS 电池亮机 ,  装上CMOS电池 设置时间好了  拔掉电 再插电 就不亮机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老的IBM  R50E的机器 跟你说的问题 一样   到早上就开不了   把电池拿掉   装上又好了  请高手指教了

网友:
BIOD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