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表能测到的信号?

楼主(2012-12-04):
PWRBTN# EC给南桥的请求开机 高低高跳变 万用表能测到吗?再问下高手那些信号可以用万用表测到? 没有波波。。。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不到波形变化的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可以

网友:
高低是瞬间电压 表笔测试的时候开机看表就可以测到很小的电压

网友:
这种测试不出来的  都是低电压

网友:
这个用万用表是测不到的,脉冲瞬间跳变只能用示波器才能测到

网友:
有些信号时可以查的。比如时钟发给CPU桥的时钟。可以用表笔接信号线。看他们之间的压差。0.38-0.42之间正常。

网友:
可以看到一个电压高 低 高的变化。不能看到波波的变化

网友:
万用表对信号的测量很吃力。

网友:
用指针的 表应该能测量到

网友:
万用表都测得到,那示波器还有人买吗?

网友:
这个信号PWRBTN# 数字万用表测不到!不知道用指针的万用表可以不!

网友:
这个貌似测不到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看到的

网友:
万用表的反应速度太慢了所以测不到.指针的可以微微动一下.

网友:
用万用表能测到高低高的电压变化啊 我就侧过

网友:
可以测到电压 的变化

网友:
开关高低高跳变是可以用万用表测到的,台机和本本都一样,这种有高电平的信号一般都是可以测到的,只不过时间很短,注意测时先把表笔放到测脚,再按开关可以看到表数会下到0.几的电压,我一般都是这样测的,如果下不到1V 以下多数就说明是有问题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