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效应管APM2513N有能用哪种型号的代替使用?

楼主(2012-12-04):
场效应管
APM2513N有能用哪种型号的代替使用?
使用

网友:
主板上MOS管只要是沟道相同,我一般都是直接换上

网友:
这个管子最爱坏了, 随便找个n管就能用

网友:
在料板的CPU供电拆MOS管换了就行,都通用,只要沟道相同,如果是要换CPU附近的MOS管,一定要从料板的CPU附近拆MOS换上去,因为CPU附近的MOS管功率最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