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 无CPURST

楼主(2012-12-04):
学修一块T60主板,为摔坏机,待机正常,上电电流0.88不动,手按南北桥一样,测CPURST电压0.3V, PLTRST PCIRST都是高电平3.3V,南北桥DMI总线阻值均一样,测CPUCORE电压0.9V,是不是低了些

网友:
南桥可能有虚焊

网友:
先换个cpu。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没有发出 CPURST,查一下NB的工作条件,不要轻易干NB

网友(2014-07-18):
这电压是正常的啊。。。

网友:
北桥复位CPU的

网友:
摔坏的机子  恐怕桥掉点了吧

网友:
查CPU复位,然后就是SLP看有没有波

网友:
北桥没有发出 CPUR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