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的板开机显示D1

楼主(2012-12-04):
945GC-C3的板正常用的时候突然死机,然后能通电,怎么都不显示,插卡跑D1,IO是8712F-A的也换过,把BIOS也刷了,还是跑D1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补充:各项电压,信号都正常

网友:
你补充的太全面了, 各项供电信号正常,那就是好的

网友:
换电源试下,我碰到过

网友:
给内存来个全面条件检查撒!

网友:
换个大功率的电源。。

网友:
弟兄们感谢大家 修好了 换个时钟芯片就好了,

网友:
不会吧这都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