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两张显卡

楼主(2012-12-04):
1张是HD4830 一张是HD4750,均是诊断卡C1到2B后不断反复的归为回到C1然后又到2B ,到2B的时候会卡20秒然后又回去,HD4750各个电压正常,唯一不正常是核心其中下方一个电容是短路的,另外主供电驱动芯片发热,之前这个卡是保险烧了华硕的4750,看了下5A的保险,推断是电流过大烧的,怀疑核心短路,主供电核心阻值是2欧,不知是否正常

HD4830相同的诊断卡C1和2B来回跳,目测无短路,拆了核心后发现核心在加热了后,与PLL相邻即核心小电路板上面的长方形接触点很宽的电容是200欧,而回到常温后是6欧-15欧,,,会不断的变化。。
另外这个卡之前是花屏,显存换过3次,而且他的MEMFA数据如下:
C0通道:
   ChC0
807    33554455 55555555 ........ ........
854    33553355 55555555 ........ ........
900    ..55..55 55555555 ........ ........
3颗显存在这个卡上测试结果均是相同的,如果是GPU脱焊或者PCB不良,分析不可能有3 4的错误代码,脱焊或者断线均是5
所以重置核心,取下核心就发现存在这个问题,也许是本身核心不良加热后变本加厉吧,但是还是存在疑惑,想让高人确定下这两颗核心是不是都是坏的?

网友(点评):
“拆了核心后发现核心在加热了后”请问你拆了核心后如何给核心加热?上机器烤吗? “与PLL相邻即核心小电路板上面的长”啥意思看不懂啊,PLL是什么?是锁相环电路还是其供电?

网友(点评):
出现3、4是因为你的测试环境不标准,不是在纯DOS下面测量的

网友:
显存换了三次?  真有耐心

网友(点评):
我有换过十次的呢,结果还是没有好

网友:
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“拆了核心后发现核心在加热了后”请问你拆了核心后如何给核心加热?上机器烤吗? “与PLL相邻即核心小电路板上面的长”啥意思看不懂啊,PLL是什么?是锁相环电路还是其供电?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6720-1-1.html

回荣升加热是指用风枪稍微加热大概达到60度左右,而那个电容是这个,这个图是借的,核心已经从板子上拆下测的

网友:
显存我有4个网植株,大概10分钟能出4颗显存

网友:
而4770的核心我测了下其中一颗电容是接近短路的如图,另外核心供电对地2欧不知道这个卡是否是这个阻值

网友:
楼主真是细心啊~~俺从来没测过核心上的电容~~~~~~!

网友:
A卡一般都是GPU内部坏掉了。。而不是虚汗。。也不会是显存。你这样搞事没有用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