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779SCRT显示器用几分种屏幕会跳动下面一半黑屏

楼主(2012-12-04):
AOC 779SCRT显示器用几分种屏幕会跳动下面一半黑屏,换了一个4863AJ好像可以了,但宽度怎么都调不了怎么回事呀,高手指点下,换回原来的就可以调,管子换了两个全新的了
黑屏

网友:
到菜单里复位也试过了吗?。。。

网友:
好贴呀,偶的机器就曾经出现过这个故障,多谢楼主的发贴,辛苦了,支持!

网友:
换回原来的就可以调
那你还换什么?
场故障修好不就行了?

网友:
还是菜单设置问题

网友:
所有的按键都好使么

网友:
说实话真不太会修CRT。。唉这种电路搞不懂。。我换了一个新场管上面显示正常了,也不会闪了。但就是宽度不能调。。用以前的那个宽度可以调但上面又闪又黑屏。。

网友:
tda4863aj 是场输出,和屏幕宽度半点关系也没有。
屏宽不正常,从菜单设置上找找原因。分辨率什么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按键板子也坏了。。。

网友:
行宽失调查行宽电路,TIP122 IRF634 如果是可调进总线模式调试,或者升压电路故障

网友:
有的人说的不专业啊 场输出功率不足 你看场幅有影响没有 包括行输出也一样 电压高 --高压高 --行幅缩小 反之 行幅大 你知道行场 幅度是怎么调节的么?行幅调整信号是取自场频抛物波,这个信号异常 行幅肯定不正常

网友:
场电路问题,就几个管子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