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盛小工控板EPIA-ML换IO后悲剧了

楼主(2012-12-04):
送来一个威盛芯片组小工控板的主机,型号EPIA-ML,客户带电热插拔并口打印线,导致并口坏,不能打印。拿来看,IO虽然烧到150度以上,但竟还可以进系统,一切正常!IO到并口的三个330排阻都烧断路了。把排阻都换了,重做了个系统,并口还是不能用。于是确定IO:VT1211坏了。让前台从网上发了两个,发成普通封装的了,原来的是超薄封装的。发快递在路上等了4、5天,到货后也没有再点试试,直接就换了。结果换了后有复位不跑码了,手动复位复位灯不闪。IO不再高温。IO也经常换的,从没有换坏过,这是第一个换IO后出问题的。IO周边原件完好,主板原件也都完好,没有掉件,划伤之类的。
原来的IO是VT1211 0807CD 2HA4000910,LQFP封装;发的新IO是VT1211 0621CD 2HA4005926,QFP封装。
主板内存、南北桥、CPU供电都正常,现在还不知道该修哪里。有修过这种板的,给个思路吧,谢谢!

网友:
应该还是IO的问题吧?发货时最好发两片。这样预防万一。

网友:
南桥  也 有 问题 了

网友:
换回原来的IO试试,看看是不是 新IO的问题

网友:
看下串口芯片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看看reset有没有5V电压   查reset到南桥的线路   有没有高低的跳变   之后再查各个的reset情况。

网友:
复位不闪?  这北桥易虚焊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I/O的问题

网友:
发个封装一样的试试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不难修,不要给太大的压力自己

网友:
换回原来的IO还是不跑码,温度依旧高。再看看吧。发了两个货的,换了另一个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小弟也遇上过,结果就是开始换上的IO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