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T945GCM主板不复位!

楼主(2012-12-04):
技嘉GA-T945GCM主板不复位!测得u无供电,南桥才0.5v南桥由一个up6103s8的8脚芯片控制而且还拉低了总线供电造成u无供电。、谁可以提供下。图纸

网友:
南桥供电才0.5V还要图纸啊,把供电IC和MOS管一起换掉就差不多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