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22A300B三星超薄LED液晶显示器断电

楼主(2012-12-04):
S22A300B三星超薄LED显示器11年2月产。拿去保,竟然说三星现在只保一年,我记得去年拿一个显示器去保还说保2年,原有还保三年了。,没办法咯,只好自己修咯。故障是:接VGA就显示2\3秒就自动黑屏指示灯也跟着黑。又重新开一下还是一样。不接VGA可以总是显示(无信号输入)不黑屏,指示灯亮橙灯。电压都正常。电源是用14V214A带针接口适配器。怀疑是程序的问题。但又没编程器。不知道除了是程序,还会不会有其它的引起。

网友:
电源板供电不足也可能这样。
再就是驱动板问题了。

网友:
本来就是程序问题啊。 刷刷刷就好。不刷也能好。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不刷怎么好呢

网友:
我想请问下,刷驱动板是把驱动板的芯片取下来在电脑上刷还是杂弄呢,谢谢

网友:
对哦        那不刷也能好。。  还可以这样啊。      那请问3楼那位师傅怎么弄了?       这个要请教一下了。小弟见识浅。

网友:
换个 通用驱动板好了哇~~

网友:
我的也是一样这位哥们的好没有呀

网友:
可以在线刷的

网友(2013-01-04):
一般是程序问题,楼主不会刷可以去淘 宝买刷好的芯片,一般4、5块钱一个。

网友:
是MCU坏了,换个刷个程序就行了.

网友:
用三星官方的显示器升级软件升级一下就可以了,我测试成功,收了260块钱

网友:
程序问题 、 淘宝网卖10元3个 包写好程序

网友:
官网上面有在线刷程序的

网友:
我在官网上下了升级软件 没刷成

网友:
我以前直接换板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