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-关于电阻不太懂

楼主(2012-12-04):
(图片)

网友:
图不全不能确定,看他是不是有两个电阻构成分压,如里没有则是跟AC-BAT-SYS电压一样为19V,只不过电流很小而已。

限流??

网友:
没有,就一个 构不成分压 你是说依然是19V只是电流比较小是么? 19V 那他有多少电流?

网友A:
EN脚就是19V,100K电阻限流

网友B:
分压来的,下拉电阻没有看到,无法计算,一般是3V或5V

网友:
EN=ENABLE 就是打开的意思,高电平有效,当EN脚电压高于0.4V芯片就驱动场管输出3V 5V(EN脚常见为3.3V或5V)。

100K电阻在该电路中的作用是限流。

VIN有19V输入,芯片就能产生VREG5 的5V线性电压

假如EN脚脚电压低于0.4V,而AC_BAT_SYS有19V的话,该芯片不良或损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分压来的,下拉电阻没有看到,无法计算,一般是3V或5V

就一个电阻 下面是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N脚就是19V,100K电阻限流

好的 我想问一下啊  100K限流多少啊? 19V电压为开启信号对芯片没有损伤吗?

网友:
没构成分压那应该就是12V 了。经过一个100k欧的电阻电流会变得非常小。对于具体有多大的电流在这里我们也没必要去计算了。

网友:
如果没有下拉就得看芯片的内部图了,不会有损伤,可以视其为一个高电平就OK了

网友:
有3V  5V  应该就是正常的

网友(2013-08-28):
受教了。很好,看懂了。

网友:
部分图就能够看出来,还是有高手的嘛!

网友(2013-10-28):
有可能内置下拉电阻吗?

网友:
什么什么来拿分的

网友:
这个还需要多学习学习啊

网友:
恩     其实物理上都有的  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常识   再有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加我好友   我们互相切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