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电路中芯片各引脚电压的方向

楼主(2012-12-04):
请问怎么知道EC的引脚电压是输入还是输出?
芯片

网友:
同样想知道。。

网友:
下个ec的pdf 或者看图纸哦

网友:
那图纸中怎么看电压方向呀?

网友:
下载个图纸看一下就知道那

网友:
图纸上会有的

网友:
问题是我们菜鸟看不懂电路图

网友:
下个一个PDF,或者参照图纸
有的引脚有箭头方向的
向内就是输入,箭头向外就是输入

网友:
箭头向外就是输出

网友:
如果连电路图纸都看不懂 那我还怎么说呢 多补点基础知识吧

网友:
向内就是输入,箭头向外就是输入

网友:
多学学看 电路图,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