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D盘里有个msdia80.dll

楼主(2012-12-04):
没啥大问题吧?删不掉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360的文件粉碎功能试试!

网友:
试过了,重启还有

网友:
你使用的是64位的系统吗?
如果电脑上安装了 Microsoft Visual C++ 2005 可再发行组件时,Msdia80.dll文件被安装在启动驱动器的根文件夹中,正确路径应该是"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Microsoft Shared\VC\msdia80.dll"
ps:如果在正确路径下有这个文件,那你可以删了这个文件,不用移回来了(删除不掉可以用管家之类的或者XueTr)
如果没有这个文件,解决方法:1.把这个msdia80.dll放置在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Microsoft Shared\VC\内(没有就建一个),然后命令行注册这个dll,"regsvr32 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Microsoft Shared\VC\msdia80.dll"
2.装上新的 Microsoft Visual C++ 组件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