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AL1716 F插上屏线,按键电压自动拉抵..(问题解决)

楼主(2012-12-04):
不插屏线,电压都正常,开关提示灯正常亮,3.3V...
只要一插屏线(不接灯管)电压一秒内从3.3V降到2.0V  (指示灯一闪即灭)按键跳变正常,一开始我以为按键问题,换了之后还是一样,求助..无法判断是哪一块的故障~~~
-------------
解决方法:是换电容--就是5V,12V.MOS管周围一圈的电容..这个显示器是二修机,上次已经换过一部分电容了,但是就剩下三个没有换掉,电容没有鼓包,一开始我也没有注意,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换,结果一换真好了..如果这个消息,被上次修过的老兄知道,要气死了...

网友:
换开关了没哦!!!!!!!!!!!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,仔细查,一定会查出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估计 就是 驱动的问题 ,

网友:
解决方法:是换电容--就是5V,12V周围一圈的电容..这个显示器是二修机,上次已经换过一部分电容了,但是就剩下三个没有换掉,电容没有鼓包,一开始我也没有注意,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换,结果一换真好了..如果这个消息,被上次修过的老兄知道,要气死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