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的本本从桌子上掉到地板上后就开不了机了

楼主(2012-12-04):
近日,本人华硕本本正在桌上使用,不小心从桌上滑到了地板上,然后本本开机不显示了。拆开看无明显坏的元件,CPU风扇转动,外接显示器也无反应,硬盘摔坏了。其余的情况不清楚了,请教各位高手,该本本是哪里出了问题?

新人找师傅 -5
slfs -5

网友:
这样说是没有用的 不测过 是不知道呢

网友:
不过可以确定主板也摔坏了  具体要检测

网友:
同意楼上  楼主要是不会修的会建议别动   以免扩大问题

网友:
问一下,开机后什么显示也没有嘛?

网友:
就一门外汉,又不想出钱修,又想用电脑,自己又什么也不懂.就来这瞎灌水.

网友:
硬盘肯定坏了,其他的话,买个新硬盘试试

网友:
如果楼主不会修,建议还是拿到维修店或者售后那里去弄,不然只会把问题矿大化,最终得个换板的结果

网友:
要拆开来测试!

网友:
硬盘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