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电源12v输出不够

楼主(2012-12-04):
航嘉磐石500电源 待机电压正常 开机有啪啪放电声 12v输出变10v 求高手指点 低压区电容全部更换 故障依旧

网友:
你接上负载看看输出是多少.

网友:
只要没有放电声电源就正常 有放电声时主板不亮风扇转动无力

网友:
大电容换了没?再找找有没有虚焊点。

网友:
问题应该在低压区所以大电容没换 虚焊可能行大 但目测没有发现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区有问题

网友:
同意上楼的说法

网友:
放电的响声肯定是高压区发出来的,注意一下是否有受潮短路、变压器线间打火或者虚焊现象。

网友:
啪啪声应该是高压打火,应该认真检查是那时打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