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更换灯管时,灯管身上套着的透明圆环,有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2-12-04):
请问更换灯管时,灯管身上套着的透明圆环,有什么作用?不用行吗?

网友:
好想是防止灯管来回动的吧

网友:
楼上说得不对,这几个套环最大的作用是防止振动导致灯管断裂,也就是说他是防震的.

网友:
恩恩就是这个意思
正解

网友:
防震   也预防两根灯管练到一起了

网友:
学习了

不懂拒绝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隔离、防震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加上套管以后,应该还可以让灯管均匀一点散热。

网友:
主要用于减震若没有它稍长点的灯管会有啸叫声。

网友:
减震,还有就是防止灯管放电 ,有加强绝缘的作用

网友:
我一般是不加了,加上去很麻烦

网友:
对就是这个意思

网友:
固定灯管的不让灯管偏移使他发光均匀不偏光

网友:
又学到一招,呵呵

网友:
学到一招,呵呵

网友:
换灯管 不上也行

网友:
防止灯管碰到一起   固定作用   如果碰到一起 会吱吱响

网友:
是防止连电打火的,有的显示器不按上套圈灯管会吱吱的响,一般我都不按那个
就遇到一次打火啦,里面就吱吱的响,然后找了个透明塑料剪掉一点卡哪啦,就没事啦,切记不要拿不透明物体隔离,否则影响屏幕亮度

网友:
个人理解加强固定,在一个有减震作用

网友:
防震,固定,最重要有这个东西,透过偏光板后光线均匀

网友:
是用作固定灯管和防震的。不上也行的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装上

网友:
定位防震吧,控制它的活动范围

网友:
是隔离灯管,防止共振产生异响。

网友:
隔离灯管用的,曾经两根灯管贴到一起会发生一个奇妙的事,不亮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