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INI110经系统掉电

楼主(2012-12-04):
如题,惠普mini110,每次都是一到windows XP的那个滚动条哪里就掉电,硬盘扫描了没有问题,北桥也做了加焊,EC也加焊了。加上硬盘测试照常掉电,检测电压南桥晶振无电压,这个正常吗?

网友:
是独显的还是集显的呀

网友A:
顺便说一下上次那个mini1000的本本触摸不准,USB口换了主板发现问题照旧,检测电压发现适配器有问题,你妹,换个适配器就好了,为此又被师傅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顺便说一下上次那个mini1000的本本触摸不准,USB口换了主板发现问题照旧,检测电压发现适配器有问题,你妹, ...

我晕,适配器坏了也会这样,学习了

网友:
CAI 现在有时候不跑码了,跑码就能点亮,到进度条掉电,戳死,找个图纸看看

网友:
晶振没电压,肯定不正常,估计就是SB引起的,RTC电路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