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联想G455 1.2VALWP 供电 请大家来帮看看 有图

楼主(2012-12-04):
最初G455这个 本子开机掉电   老板发到沈阳 说修补了给退了回来  大家先看下图吧 就这个

电源IC 是51117   大概测了测 发现第9脚有持续的5V  不知道为什么 13脚没有电  以为是51117坏了呢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
这个不是PWM 电路么 为什么会这样  有谁帮解释一下吧吧   12脚没有输出

网友:
测下供电 EN REF

网友:
为什么下管的 G 一直是5V 呢  EN 是5V  供电也正常

网友:
RDF 是哪个脚啊

网友:
REF
打错了

网友:
哪里保护了 好好查查吧

网友:
后面有对地的???

网友:
换了51117之后建议把两个MOS管一起换掉。

网友:
下管一直导通,上管一旦开启导通肯定会引起短路保护的,建议换IC和场管

网友:
后面有对地短路

网友:
12角正常么?

网友:
我估计他量错过了

网友:
保护了,输出放电模式了
可能后极有短路,测电感的对地阻值,看正常不正常,看芯片短路还是后级,然后烧机法去

网友:
因为下管G一直有5V   测量电感 是 对地 为0的   不插设备区  这个电感对地 有阻止的

网友:
1.2后级肯定有短路的

没有

网友A:
芯片保护了,后级有短路,可以断开+1.2valwp的节点,如果电压出来了,后面就可以用烧机找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保护了,后级有短路,可以断开+1.2valwp的节点,如果电压出来了,后面就可以用烧机找问题了

后边没有短路  已经断开焊点了了  故障依旧

网友B:
输出电压检测,电感 电容 VOUT  MOS管 看看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输出电压检测,电感 电容 VOUT  MOS管 看看是否正常

刚才 在论坛 找了好多  关于 51117 的论坛   你去看看 好像没有 能解决的

网友:
断开后面电路   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掉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开了  上下 也换了  无果

ton
bst
这两个角检测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开了  上下 也换了  无果

还有滤波电容 一起换掉

网友:
为保护负载安全,所以下管G级才会有5V,先看有没短路,升压电容有没坏,控制电压有没到位,反馈电阻有没变大,MOS管有没问题

网友:
被过压,欠压保护了.有个脚是去保护的,好像是11脚,你短接下vcc,看能不能去保护. 在看下后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