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x520小电源有紫5V绿线也有4点几伏不触发

楼主(2012-12-04):
dell  gx520小电源有紫5V,绿线也有4点几伏,不触发,使用的开机芯片是PS222S,MOS驱动芯片是UC3843,紫5V上鼓了2个电容,我已经换了,12V输出的电容我也换了,现在还是短接绿线不触发,绿线和灰线是从PS222S的一个小板上出来的,我觉得问题应该是在触发电路或是保护电路上,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查,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我还想问就是怎么测量,才能知道是芯片保护了,还是触发电路没有工作呀,保护好像又分过压、过流、欠压、短路,这个是怎么来区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