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系统安装方法

楼主(2012-12-04):
大家说说双系统如何安装,要先装什么系统后装什么系统?需要些什么软件?最后怎么安装的?

网友:
这太简单了,先装xp,然后你可以直接手动安装win 7 setup文件安装升级安装到逻辑硬盘,如果嫌麻烦的话就ghost,然后用系统引导修复工具恢复引导安装就好,我从windows me装到windows 2000装到 windowsxp到windows server2003到win 7到linux过

网友A:
那也要看你是装在一个盘还是 2个盘(一个盘一个)的说

网友:
先装老系统,再装新系统

网友B:
能说具体一点吗怎么装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也要看你是装在一个盘还是 2个盘(一个盘一个)的说

当然是1个系统1个盘好啊

网友:
网上有大把的教程,装双系统要注意的问题是WIN系统之间的版本,准则就是新的版本优先于老版本,所以要装双系统的话,要先装老版本的,后装新版本的。安装方法很简单,就是一般性的慢装。在选盘符时,后装的系统安装到其它盘,不要混在同一分区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说具体一点吗怎么装?

跟装单系统没啥大区别啊 我以前是两个系统装在两个分区里的 一个分区装一个系统

网友:
先建两个逻辑分区,然后按版本从低到高的装

网友(2013-08-17):
很是赞同楼上的 要装了才知道

网友:
先装低版本的  然后再高版本    高版本最好用原版

网友:
其实,先装哪一个都可以,不过最好都是安装版的

网友:
都是windows的话就太简单了吧。

网友(2013-10-04):
安装一次就会了

网友:
如果是双WINDOWS系统,很简单,两个分区,低版本到高版本。 如果是WINDOWS\LINUX,安装WINDOWS后,再安装LINUX,LINUX安装的时候一定选择分区引导模式。WINDOWS\OSX,安装那个系统先激活哪个分区安装,安装完成后,OSX中安装个变色龙,开机选择WINDOWS分区就可以进WINDOWS系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