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2N68-LA V5.0全板无复位

楼主(2012-12-04):
对象: 如题,全板无复位。
无复位先查电压,内存,桥,CPU,总线都OK.
下一步:上基地搜索有没通病,省时省力,嘎嘎。一搜都是些没解决的,晕,还是得靠自己。找点位,还好机器上有。这板子华硕代工的,看名字就知道。电压都OK了,查PG。找找HT_VLD 实物和这里显示的不太一样,排阻是竖放的。不管, 嘿,找到了,一量只有0.7,再量Q52的C极低电平,看看这个排阻,822,量下第二脚3.3V,呵呵。又是华硕的822排阻,知道怎么做了吧。随便装上个472的排阻,再开机。嘿嘿,唱征服咯。 实物的822图片: 手机拍的,大家凑合看看位置就行了,别拍砖)。

好久没发帖了,刚好今天又空,又有那么多人没解决的,给大家做个参考。

网友:
不知道怎么发到图纸区去了,版主帮忙移到原创区一下。我不知道怎么移,谢谢了。

网友:
看到头都不知说啥

网友(点评):
那无语,是我表达不行还是你理解不行呢?还是你连NV平台的HT_VLD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?

网友:
还是看点位图方便啊!

网友:
这破板上的822排阻尺寸这么小,一般料板上的还不怎么好代换呢。。

网友(2013-02-01):
刚好修到,排阻量着正常电压就是过不去

网友:
我刚好修一块这个板,也是换822排阻就好了

网友(2015-05-02):
上次我也遇到过

网友:
版主,你这个HT_vld  0.7V  C极低电平, 换822就好了,这里的工作原理能否再详讲一下,帮帮我们这些小白理解一下电路原理!

网友:
华硕代工的惠普板子居然也有822通病

网友:
上次 有个 也是这个问题 换了电阻、  也是无复位!

网友:
不错,直接换排阻,我都懒的查了,先搜下论坛,看有没有通病。
O了。省时省力啊。

网友(2015-06-04):
     能不能 上传  你的点位和图纸啊  我这里也有快一样的板

网友:
也算是秒了。历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