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坛不能登录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2-12-04):
我原先有个账号,登录时,当出现“请补充下面的登录信息”时,点“安全提问”,不会出现下拉菜单,是怎么回事?是我电脑中浏览器问题吗?如何解决,请指导一下!

网友(点评):
是你电脑卡还是怎么滴,请截图看下!

网友:
不是电脑卡,是按帐号密码填好之后,不是出现一个“请补充下面的登录信息”这样一个窗口吗?
里面有个安全提问,“安全提问”旁边有个下拉箭头,点这个箭头本来可以出现一个下拉菜单的,里面有“母亲的名字”等选项………可是现在就是这个下拉菜单出不来,这个窗口的内容无法填上去,于是就登录不了。
我这样说,应该很清楚了吧?

网友(点评):
你换个浏览器登录试试,我们登录都是正常的!

网友:
如何上传图片呀?怎么会出现图片地址?

网友:
换人号看看行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