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FP92w 显示器维修后通信号关机

楼主(2012-12-04):
客户送修benq fp92w 显示器(图片在本论坛找的谢谢)
更换保险管 K3530(我用stk0765 ) 和另外两个35v470UF电容后
通电显示无信号 显示连接接信号线
连接信号线后屏幕显示一下屏幕图像后关机 指示灯不亮
开机情况依旧
不知道那个地方还会有问题??

补充内容 (2012-12-5 15:28):
换了K3530 开关管(用STK0765)保险管和两个35V470UF 换完后 开机能正常显示BENQ LOGO 和无信号连接信号线  连接电脑后显示一下自动关机

网友:
这板一定是有自我保护的,你换回一样的看看

网友:
芯片保护了

网友:
确定开关电源的 芯片正常吗?

网友:
你就换了保险和电容吗???

网友:
这肯定是打雷造成把?保险和开关管都坏了...主要检查下芯片的元件...

网友:
电源板的PWM芯片应该也坏掉了

网友:
恩。电源管理芯片肯定也坏了。一起更换了就OK

网友:
开关管边上的电阻一般也会跟着开关管一起坏....

网友:
电源保护  电源芯片好坏

网友:
显示器显示logo就会进省电模式,接电脑上看一下

网友:
先改一个通用的高压进去试一下吧,明基的按键漏电也会引起开机显示一下就自动关机。

网友:
啊,本楼高手如云啊

网友:
一路一路的差吧

网友:
负载带不动,一般查一下那两个三极管。

网友:
代换电源芯片 还有反馈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