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适配器接显示器不断的闪

楼主(2012-12-04):
适配器指示灯在闪,外观无明显鼓包,须焊等现像,不接负载电压正常的12V,换过双二极管.请高手指点一二!

网友:
背光亮没亮?像是电源负载能力下载

网友:
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,查反馈电路和输出电容。

网友:
我说的就是修电源,好几个适配器都是这故障,想把它修好

网友:
次级有轻微的短路 电源带不动负载

网友:
替换一个就知道了把

网友:
我自用一个笔记本电源接本 屏就一闪一闪的 换个就好了闲来无事 原来是输出电容完了

网友:
请问楼主的显示器指示灯亮吗?或还是不够亮或一闪一闪或根本不亮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同意3楼的观点!

网友:
三楼说得对,不是输出电容失效,就是稳压回路有问题,请检查。

网友:
这是负载能力下降了,不一定滤波电容不鼓包就是好的,换下看看,会有意外之喜

网友:
电源功率不够大

网友:
话说适配器里面的变压器材料容易摔碎裂,拆开后用手捏捏看有无松动或是破裂的。本人有一个液晶电源适配器也是这种情况,有时正常有时带不起,拆开变压器的磁芯裂了

网友:
10个这种坏电源,换电容就能修好8个。
试试吧,祝你好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