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常蓝屏 黑屏哪的问题

楼主(2012-12-04):
我电脑玩着玩着就蓝平了,有时还黑屏 我想知道那的事
黑屏
电脑

网友:
你换个内存 试一试

网友:
请问是台式还是笔记本? 台式先看问题,换内存

网友:
如果是台式机的话你看一下有木有保护卡 笔记本的话你先换内存然后做系统

网友:
八成是内存,也坑能是系统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