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r428 死机 修了几天了 求思路

楼主(2012-12-04):
三星 r428   进系统死机    换过内存  硬盘   刷过 bios   加焊过cpu供电   换过大电容    硬盘贴纸下的小电容也换 了  还死机  求思路

网友:
还有系统、外设、南桥、北桥,一个一个试呗

网友:
应该换南桥试试!

网友:
有木有显卡?

网友:
会不会是外设短路,比如usb短路,vga短路等等,另外网卡,声卡,cardbus等短路也会导致死机。。。

网友:
到现在 还没解决  ╮(╯▽╰)╭

网友:
死机现象是什么?

网友:
温控芯片,换一个度试

网友:
这种外设看过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