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dx7408 装不上系统,求解

楼主(2012-12-04):
惠普dx7408 用U盘和光盘都装不上系统。进入系统安装界面后(装独立显卡运行)花屏,死机。不装独立显卡蓝屏,无信号。求高手指教!

网友:
我的是原来Win7重做不行,Xp行

网友A:
好像是主板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显卡可能有问题!

网友:
先换个内存试一下

网友B:
找一个正版的安装盘先装一遍

网友:
应该是缺少SATA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是主板有问题吧。

谢谢!换主板,搞定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一个正版的安装盘先装一遍

也试了,装到是装好了,还是不能用,不过谢谢!

网友:
硬盘格式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