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救,苹果4 裸板 触发点在哪

楼主(2012-12-04):
接电源后该点那个点触发

网友:
兄弟原理不知道,还敢修苹果!!!!!

网友:
上面2个问题我解决了,有图纸了,电流0.01用镊子端接没反应
而且也发现了小问题呢,,我没事都挨个电容的量 有个1.8V直接短路的
电池接口附近的那2个芯片是别人吹掉后压根就没好好的焊上 ,
2个芯片的角还都翘着呢,我用取苹果笔记本芯片的温度
还没10秒芯片就掉了,估计是上家没有焊上,所有的大芯片胶都被人家给去掉了
不过我是修不好他,因为去掉后发现为啥上家这么做了,                  因为主板上掉点了

第一个发现的问题C49_RF 短路  C14_RF也短路
第二个问题你      这2个大芯片都一个角俏的很高,我看了很长时间发现了
C49_RF 短路  C14_RF也短路  看图纸是进入U9

网友:
没有修过 苹果机  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  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还没接触过苹果 ,还真不知道了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 苹果设置的有点麻烦 图纸也没有还不知道咋办

网友:
机器是别人修过的,我只是拿来看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