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品牌机问题

楼主(2012-12-04):
修一联想品牌台式机,问题是开关要按好多下才能开机,初步判断是电源开关键坏了。就把重启键和电源键调换。但问题依旧。就把怀疑对象转移到了电源上,通过代换排除法更换电源,按电源键cpu风扇立马就转了,但当时试的时候并没有连接显示器。因为这台联想品牌机是用的航嘉电源,既可以给机箱供电又可以给显示器供电的。价格太贵,就用了一个普通的电源给机箱供电,显示器则用一个外接的12v,3A的稳压电源供电。但开机后就是不亮屏,主板检测卡插上只有灯亮没有代码显示。显卡,内存都重新拔插,依然无果。主板检测卡还是没有代码显示。显示器接上电源肯定是好的,就是显示无信号连接。这就奇怪了,把主板与电源和板载设备都带回店内再测,故障解除,主板检测卡正常跑码。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?明天再拿到客户家试下

网友:
这个是笔记本的论坛吧。。。。电源问题应该是  台式机的电源还给显示器供电的那种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