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6s开机不显示秒杀!!!!!

楼主(2012-12-04):
今收一台hp4416s开机跑1.3几  就拔了内存在开机电流一个鸟样,,直接拆机干北桥..干完之后直接秒杀!!!

网友:
4416S的五大苡片很容易烧,是通病,

网友:
厉害,就是没有分析思路!!!

网友:
这个昨天我也做了一个也是北桥,北桥是这机器的通病.

网友:
我自己用的就是4416s加焊北桥用了3个多月

网友:
又是个秒杀贴啊

网友:
北桥问题是这机子的通病,我也遇到过好几台。

网友:
没思路是正解\

网友:
这种机器就是这个问题   要不就是CPU坏

网友:
北桥的不少,cpu坏的也不在少数。

网友:
北桥问题包括LDTRST一直在跳,以及CPUPWRGD也是

网友:
本想给你加分的,可做桥怎么秒哦。

网友:
果断牛X就羡慕这样的

网友:
这款机器不是北桥就是BIOS啊,楼主过程很详细

网友:
AMD 的机子大多都是北桥,要不就是CPU

网友:
牛呀,红胶都不扣。

网友:
很一般的维修。。但是看到楼主用的853,200多元的,预热台,我吃惊了。。不得不佩服技术。。
这种预热台,干无铅,真的很难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,修了2个小时,不算秒杀吧

网友:
楼主,我看到CPU使用率是100%,这个机,不会卡吗?

网友:
以后这种机器真的没有必要去用到电路啦

网友:
我有个问题要请教:拔了内存电流还是不变 你就怀疑是北桥。如果拔了内存电流降低呢?是不是就可以怀疑是内存的问题?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植珠台吗?怎么看起来就一个架子和一个植珠网而已??强悍!

网友:
不错,故障明显了

网友:
*脏话*这也算秒杀

网友:
论坛上早已有通病讨论的帖子了嘛,1.3A干北桥,1.7A刷BIOS,还有个热心网友给出了好几个4416S不同版本的BIOS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