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41G装XP蓝屏或断电

楼主(2012-12-04):
有台宏基4741G装XP系统就蓝屏或断电,请教大家怎样解决

网友:
测硬件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装WIN7正常吗?近几年出的机从WIN7改成XP,要在cmos里改下硬盘的模式。

网友:
说的不清楚,是装的过程中出问题,还是装好后有问题,现象不一样,故障也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XP 不行就装WIN7 吧

网友:
换块硬盘试试

网友:
硬盘模式改成兼容的

网友:
要在BIOS中改一下硬盘模式!

网友:
这台机器安装的是GHOSTXP,安装完毕出蓝天白云就蓝屏断电,硬件没问题,转系统前一直在用XP,系统不好用了,才到我这安装系统

网友:
BLOS 改没啊?